讨论一下ADC的输入阻抗

楼主:
一直以来,很‘想当然’的认为ADC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接近无穷,所以习惯的在ADC前加一级RC低通,电阻一般选择一两百欧姆。
但今天特意关注了这个问题,并查了自己最常用的ADS8365,居然让我非常不安,甚至怀疑之前的设计是有缺陷的。如下图,DATASHEET上说只有750欧,但漏电流却很小,nA级的,不匹配啊?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谢谢。

ADS8365

ADS8365

网友A(2017-07-12):
那是你想当然了,你还没看LTC2400,它的输入是开关式的抽取电流。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漏电流和输入电阻是怎么匹配起来的?

网友B:
ADC的输入阻抗并非其直流阻抗,而是等效阻抗,跟ADC的类型、采样率等都相关,确实往往不大,所以在信号源内阻不大时需要加缓冲放大器。前面加低通可以,只要对信号的衰减是常亮或者是可以预知的函数,那么就可以补偿掉。

网友C:
输入电阻串联输入电容。楼主没有看内部框图?
低频信号的话,你的外部的RC的C够大就可以了。高频信号的话R小点,C有个几百pF还是能承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阻串联输入电容。楼主没有看内部框图?
低频信号的话,你的外部的RC的C够大就可以了。高频信号的话R ...

的确,等效图是串联保持电容,电容很小,20Pf。但我感觉你是不是说反了?低频信号,C如果很小又能如何?您是想表达增大C从而增大RC(减小截止频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等效图是串联保持电容,电容很小,20Pf。但我感觉你是不是说反了?低频信号,C如果很小又能如何? ...

C 如果小了,给20pF瞬间充电会导致有分压的效果。 会导致你必须软件把采样的时钟降下来,或者把采样的时钟拍数加上去,才能满足两个电容分压后的电压和实际电压的差值在 0.25LSB以内。

网友D(2019-10-07):
引用 网友C:
C 如果小了,给20pF瞬间充电会导致有分压的效果。 会导致你必须软件把采样的时钟降下来,或者把采样的时 ...

是外部的滤波电容和里面的采样电容对输入电压进行分压吗?而分压比例是按照C1/C2=U2/U1吗?其中U1+U2=Vin,C1代表滤波电容,C2代表采样电容。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DC的输入阻抗并非其直流阻抗,而是等效阻抗,跟ADC的类型、采样率等都相关,确实往往不大,所以在信号源内 ...

如果前面不加反相器,加RC的话,那么该怎么选值?

网友C(2019-11-09):
引用 网友E:
如果前面不加反相器,加RC的话,那么该怎么选值?

RC和内部C分压。0时刻开关联通两个电容,有个阶跃响应。在t时刻内部开始转换,内部的电压和你要测的电压的偏差要小于 1/4 LSB的电压。否则测量的结果会有上个通道的值带来的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