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用IPC7351 LP Wizard10.5制作cadence16.6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7-07-12):
用IPC7351 LP Wizard 10.5按照wizard步骤生成的cadence16.5的PCB封装,用cadence16.6打开时只有外边框,没有引脚焊盘,手动添加焊盘的路径后依然没有。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16.6没用过,这跟封装怎么是否用IPC向导生成的没什么关系,只要你16.5能正常使用的封装,用16.6应该都能打开。
不行的话你把封装放入16.5的PCB,通过16.6打开PCB试试看能不能看到封装

网友B:
莫非你没把所有层打开?

网友C(2018-08-15):
请问楼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发现有这种问题的预兆,在做封装,,,

网友D:
同求楼主怎么解决的,现在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E(2019-03-05):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求助!微信1381034765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