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跟gspi的区别,后者是什么东西呀

楼主(2017-07-12):
spi跟gspi的区别,后者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A:
spi是一种摩托罗拉的协议,至于后者,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应该后者是一种特殊的SPI模式吧。

网友C: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总线系统是一种同步串行外设接口,它可以使MCU与各种外围设备以串行方式进行通信以交换信息。SPI有三个寄存器分别为:控制寄存器SPCR,状态寄存器SPSR,数据寄存器SPDR。外围设备包括FLASHRAM、网络控制器、LCD显示驱动器、A/D转换器和MCU等。SPI总线系统可直接与各个厂家生产的多种标准外围器件直接接口,该接口一般使用4条线:串行时钟线(SCLK)、主机输入/从机输出数据线MISO、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和低电平有效的从机选择线NSS(有的SPI接口芯片带有中断信号线INT、有的SPI接口芯片没有主机输出/从机输入数据线MOSI)。

网友D:
好像TI的CC3200有GSPI的模块

网友E:
generic, half-duplex, DMA-assisted SPI host interface (G-SPI)..
The G-SPI supports a variety of simple address/data protocols over a standard G-SPI physical bus. The protocols
supported are differentiated by the number of address bits and data ordering.
Each transaction is initiated by assertion of the active low signal SCSn. Following the assertion of SCSn, the SDI
input is latched with every positive edge of SCLK. When data is output, it is clocked out with the negative edge of
SCLK. The clock input SCLK is low at the start and completion of a transaction. The interrupt output signal
(SINTn) is asserted by the card to interrupt the host.

网友F:
GSPI只能当主设备,不能当从设备

网友G:
懂了,原来GSPI是(Generic SPI)的意思

网友H:
我突然看到还有一个QSPI,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I:
QSPI是Queued SPI的简写,是Motorola公司推出的SPI接口的扩展,比SPI应用更加广泛。

网友J:
GSPI接口和普通SPI接口在电路连接上显然不一样,GSPI接口的数据线是连接成环路,即上一级芯片的输出SDOUT连接下一级芯片的输入SDIN.但是GSPI的接口时序和SPI接口时序是一样的

网友K:
在SPI协议的基础上,Motorola公司对其功能进行了增强,增加了队列传输机制,推出了队列串行外围接口协议(即QSPI协议)。

网友L:
与SPI相比,QSPI的最大结构特点是以80字节的RAM代替了SPI的发送和接收数据寄存器。

网友M:
QuadSPI接口的特点。与普通的SPI Flash接口相比,quadSPI可以接四位数据线,传输速率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