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交编码大集合

楼主(2017-07-12):
都来分享分享对正交编码的认识、理解和想法吧...排队走起

楼主: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网友A:
SSI信号的编码器的数据格式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I信号的编码器的数据格式是固定的吗?

百度搜索“SSI 光电编码器数据采集设计方法”,里面有

网友A:
那是采集设计方法,不是我问题的答~案

SSI信号的编码器的数据位数不固定,从16到24位都有的。一般MSB是符号位,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所有的SSI信号的编码器都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法设计一个能读到不同位SSI信号编码器的仪表了~

这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采集设计方法,不是我问题的答~案

SSI信号的编码器的数据位数不固定,从16到24位都有的。一般MSB是符 ...

这个的话我就不清楚了,抱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的话我就不清楚了,抱歉

等有人公布答~案了,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有人公布答~案了,大家一起学习

你如果也知道答~案了,分享上来,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正交编码的原理是什么的?我现在网上查下的

网友B:
很简单的一句话总结的——正交编码是一种典型编码形式,具有良好的抗噪性能,能有效消除脉冲边缘振荡造成的干扰,在测速时能有效提高准确性。

网友C:
这里面竟然没有相关的资料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