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电路小疑问?

楼主(2017-07-12):
由一个二极管与电容组成的最简单的检波电路,假如电容容量增大,波形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如果增加到极大,波形就没有变化了

网友B:
测量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由一个二极管与电容组成的最简单的检波电路”
仅由一支二极管和一支电容无法检波,必须有一支电阻与电容并联,否则电容上储存电荷没有地方释放,电容两端电压总保持着。
此电容和电阻之乘积(时间常数)太大,会使检波产生“惰性失真”,电容两端电压下降得比调制波幅度下降得慢,检波输出不能良好反映调制波的波形。极端情况,当然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D:
看一下AM解调的检波电路,RC太大,根不上包络的变化速度,会失真,RC太小,音频幅度会降低的,还带有高频噪声。
一般说来,RC要比载波周期大很多,比解调的最高频率的周期要小或者接近。

网友E:
充电和放电的RC时常数,无论哪个大了,都影响频率。
一般AM的信号频率要比载波频率高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