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中关断电源方法?

楼主(2017-07-12):
采用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应该采用哪种方案关断电源?便携式设备整机功耗在2W左右。
继电器体积过大,不符合便携式设备体积要求,PASS。
光耦继电器价格昂贵,淘宝上假货多。
据说有采用PMOS的方法,不知道如何具体实现呢?
或者还有其它方法?欢迎大牛指导。

网友A:
可采用单键开关机电路实现电源关断

网友B:
使用一个带EN的dcdc 或者LDO来实现
按键和mcu同时接EN
按键按下 en 使能 电源工作 要关机 mcu 控制en

网友C:
弄个带自锁的开关最方便啦

网友D:
这个是需要系统设计的,取决于你的电路,如果是纯模拟电路,只能用纯硬件的机械开关或者电子开关。
如果有MCU,则MCU直接管理,休眠,关断外设,只要电源按键,像手机一样。

网友E:
开关或软开关。软开关就是用电子元件来做开关,包括用MOS管、双稳态电路以及楼主一些网友提到的使用带使能端稳压芯片的方法等。具体什么合适以及合理的电路该如何,需要考虑整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