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教那款ARM芯片适合我

楼主(2017-07-12):
本人做硬件的,对嵌入式软件一窍不通,现在帮公司设计一款硬件有如下要求
1:能跑基本的Linux系统,对外接口只需要不到10个普通I/O(用于指示灯)和一个以太网接口,2个USART就够了,主要实现功能就是以太网到USART的数据转发,数据量也不大(<4KB)
2:单芯片就可以完成,不用外扩flash和RAM那些,最好是手工可以焊接引脚,引脚尽量少,有利于手工做样品
3:芯片尽量大众化,容易采购
各位都是嵌入式的元老对软硬件相当的了解,你觉得我用哪款芯片比较适合,请推荐

网友A:
系统要求很低, STM32107 就能搞定这样的要求
但是, 非要上个 Linux. 那就不建议这个芯片了. 毕竟 Linux 系统和那么多相关驱动的要求放在那里了.

网友B:
mcu跑不起Linux,必须arm9(mpu)以上。就这功能完全不需跑Linux,用个stm32移植个rtos+lwip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要求很低, STM32107 就能搞定这样的要求
但是, 非要上个 Linux. 那就不建议这个芯片了. 毕竟 Linux 系 ...

mcu能跑得起Linux?

网友A:
虽然有人在 STM32 上抛起了 Linux, 但是我没有跑过, 个人觉得资源过于紧张, 而驱动也是个问题.
如果用这个来做产品, 需要慎重

网友C:
全志芯片,V3S, ARM-A7 1.2G, 内置64MB DDR, LQFP款封,支持串行8位屏,RGB TTL屏, 2 uart + 1 DEBUG uart, 1 SPI, 1 USB OTG, 1SPI, 2 i2c, 2, SDIO, 内置codec,可以录音和播放,内置100PHY, 直接可以接RJ45头

网友D:
GD32F130F8P6 48 64K 8K up to 15 1 4 1 1 2 1 2 2 2 1(9) TSSOP20这款价格较低比较通用,但是你说的用来跑Linux系统暂时不知道

网友E:
推荐RK3028芯片,可以跑Linux系统

网友F:
新塘的arm9,lqfp封装,手工就能焊,内置64Mbyte的DRAM。Linux系统官方提供的也还可以,蛮全面的,该有的例子都有。
以太网控制器、音频输出DAC、mic输入ADC、I2S、NAND控制器、USB 2.0HS Device/Host、SD/MMC/SDIO/SDHC控制器、2xUART、PWM、SPI、I2C、RTC、ADC等。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F:
新塘的arm9,lqfp封装,手工就能焊,内置64Mbyte的DRAM。Linux系统官方提供的也还可以,蛮全面的,该有的例 ...

按照你说的倒还真不错

网友G:
asm9260t是一款内置32MBytes sdram,内置以太网接口, LQPF176封装的soc,能够跑linux的。

网友H:
还是考虑atmel的低端的arm9系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