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ARM芯片

楼主(2017-07-12):
本人做硬件的,对嵌入式软件一窍不通,现在帮公司设计一款硬件有如下要求
1:能跑基本的Linux系统,对外接口只需要不到10个普通I/O(用于指示灯)和一个以太网接口,2个USART就够了,主要实现功能就是以太网到USART的数据转发,数据量也不大(<4KB)
2:单芯片就可以完成,不用外扩flash和RAM那些,最好是手工可以焊接引脚,引脚尽量少,有利于手工做样品
3:芯片尽量大众化,容易采购
各位都是嵌入式的元老对软硬件相当的了解,你觉得我用哪款芯片比较适合,请推荐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以太网到UART转发,没必要用linux啊,如果要用linux,给你算下:
bootloader + linux kernel + filesystem 最少也要个 几十M的Flash存储,需要用到的RAM,再怎么也要小几十M,如果片内的RAM有这么大,那价格估计是飞上天了,所以必须要外接SDRM或者LDDR,相对来讲比较便宜,Flash不需要多大,用SPIflash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这个

GD MCU选型表(Jun_2017).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需要以太网到UART转发,没必要用linux啊,如果要用linux,给你算下:
bootloader + linux kernel + ...

说的是,不过我们这个数据转发要做复杂的处理,必须跑linux.看来单芯片划不来,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不过我们这个数据转发要做复杂的处理,必须跑linux.看来单芯片划不来,谢谢
...

跑linux的话,他的用途主要是跑多而大的应用的, 如果不需要多而大的应用的话,完全没必要linux,

网友C:
10块钱的stm32移植个lwip搞定!省钱省事稳定。

网友D:
STM32跑TCPIP吧,不需要跑linux。

网友E:
可以看下allwinner  如V3s   ,新塘也有  其实价格跟高级点单片都差不多了

网友F:
飞思卡尔,i.mx6系列,涵盖商业级、工业级、车规级。性能优越!

网友G:
数据量不大的话51外挂28J60足够,
够有现成方案,硬件成本50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