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为什么只能测出几个角度

楼主(2017-07-12):
STM32F4 控制 HMC5883L,请问下问什么只能测出几个角度 如 26°  60°  360° 180°...

网友A:
注意SDA的值为0或者BIT5。。

网友B:
测出这几个值得话,首先要检查I2C的问题,首先将I2C的频率降下去,其次看一下延时部分是否准确。。

网友C:
360度   没有问题 ,估计说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是自己焊接的板子么?如果是,可能已经自己烧坏了。

网友E:
采用IIC读取角度芯片的数据时需要加一些适当的延时。

网友F:
这个主要是考虑IIC总线的高低电平的变化的。

网友G:
那就再好好看看该角度闲篇相关的资料的,看控制是否正常。

网友H:
IO口配置的是佛偶有问题,检查I2C通信怎么样。。

网友I:
检查下该角度芯片的pdf资料的,看有啥细节问题是没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