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十进制数如何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2017-07-12):
请问利用串口如何输出十进制数。
1. 定义一个用来计数的十进制数(uint count=0;)
2. 每隔一秒    count=count+1;
3.外部中断到来就将该数值通过串口输出到串口调试助手上面。
这个该如何实现?(目前输出为空或者乱码)

网友A:
用sprintf 试试,这个可以把你的计数值放到一个字符串里面..

网友B:
IAR里面如何来定义字符串型变量sprintf。。

网友C:
可以直接转换成字符串。

网友D:
你直接转换成个位数然后转换的。

网友E:
十进制的就是字符串吧。

网友F:
可以直接输出,然后转换的吧。

网友G:
应该转换成字符串,字符串输出。。

网友H:
printf("%d\r\n",count);

网友I:
你可以写一个 ascii转换函数。哈哈。
更多是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