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76E003 ICP烧录脉冲详解

楼主(2017-07-13):
进入ICP模式,由nRST的特殊脉冲决定。
配合ICPDA先置低,其它基本上决定于nRST了。

执行ICP功能,仅需要3个引脚, nRST、ICPDA及 ICPCK。 nRST用于进入或退出ICP模式,ICPDA为数据输入输出脚,ICPCK为编程时钟输入脚。

网友A:
你在高级模式下啊,高级,,然后插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高级模式下啊,高级,,然后插入图片。

换了一个浏览器,图片加上了。谢谢zhuotuzi。

IAP 打开FLASH操作时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浏览器,图片加上了。

IAP 打开FLASH时序。

IAP操作,可以实现,ID查询,数据擦除和写入等等。

ID查询用上述脉冲,无法正确读取,请问大佬,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IAP操作,可以实现,ID查询,数据擦除和写入等等。

IAP关闭FLASH操作时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IAP关闭FLASH操作时序。

退出ICP模式。

楼主:
ICP模式烧录也采用IAP命令。页擦除是128字节;
APROM/LDROM字节编程 可以连续32字节烧写。
config是连续8字节编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ICP模式烧录也采用IAP命令。页擦除是128字节;
APROM/LDROM字节编程 可以连续32字节烧写。
config是连续8 ...

有个擦除整个芯片的IAP命令,上面表中没有列出。
见图片。

网友B:
有意思,第一次见这种。之前都是用官方的烧录工具搞的。

网友B:
什么软件?

网友C(2018-04-27):
我也想知道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D(2018-08-07):
感谢楼主分享,借用楼主的时序已经成功烧入bootloader,
有两点疑问请教楼主,盼楼主能指点一下:
1是页面擦除怎么判断完成,有没有标志检测还是只能delay?目前我是用delay觉得不够完美。
2是编程结束后,发送0f78f0,保持C,D=0再拉高RST,但目标U仍然不运行,要断电再上电才退出编程模式,会是哪里的问题?3是ICP模式读不到UID,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细节没搞好
再次感谢楼主分创享。

大佬你好!请教你一下,CONFIG如何具体烧写?

网友E:
这个帖子满分,点赞。

网友F:
官方的那个开发板是这么连接的吗

网友G:
MARK一下,也许以后做脱机烧写什么的用得上。

网友H:
请问分析软件是什么软件?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I(2019-04-03):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借用楼主的时序已经成功烧入bootloader,
有两点疑问请教楼主,盼楼主能指点一下:
1是页面擦 ...

求烧录方法

网友J:
同求,烧录范例!!!!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请问分析软件是什么软件?看起来挺好的。

好像是PluseView吧
sigrok.org

网友L(2019-05-19):
mark,以后有用,谢谢!

网友M:
逻辑分析仪?

网友N:
是不是用这个就可以自己做烧录器。

网友O(2024-06-06):
请问MS51FB9AE的烧录脉冲与N76E003有什么区别?

网友O:
引用 楼主:
IAP操作,可以实现,ID查询,数据擦除和写入等等。

本来的,IAPB[1:0]+FOEN+FCEN+FCTRL[3:0]可以组成一个字节进行发送,但在实际IAP操作时,却是先发送IAPB[1:0],再发送IAPA[15:0],然后再发送FOEN FCEN FCTRL[3:0],这应该是厂家故意这样弄的吧?

网友O:
大佬,我按你提供的流程给RST引脚特殊脉冲,然后发送一系列的命令,却无法获取"公司ID",这应该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吧:1、RST特殊脉冲 ----
2、ICP发送IAP命令(即0x5AA503)函数----
3、发送IAPCN高两位(即00) ----
4、发送IAPA十六位(0x0000)命令 ----
5、发送IAPCN低四位(即1011)命令----
6、发送IAPFD八位命令(即0xDA)----
7、获取公司ID

网友P:
N76E003 ICP烧录脉冲涉及微控制器编程中的特定过程,通过特定脉冲序列将程序烧录进芯片。操作时需精准控制脉冲时序和参数,确保烧录准确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