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安装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之后也没法编译N76E003例程

楼主(2017-07-13):
很奇怪,设置也没问题啊

网友A:
什么系统?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网友A:
Keil有两个版本,你用的是Keil C51吗?还是keil for ARM ?

楼主:
WIN7系统,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00.6561.zip 安装了这个驱动包,编译就出现那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有两个版本,你用的是Keil C51吗?还是keil for ARM ?

我用的是KEIL FOR ARM,没有兼容包可以兼容51吗?我看选择IC那项都能够选择这个N76E003啊

网友A:
你安装好驱动后,创建工程时候,选择这个芯片了吗?

网友A:
完全可以,你肯定自己哪儿没有设置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KEIL FOR ARM,没有兼容包可以兼容51吗?我看选择IC那项都能够选择这个N76E003啊 ...

你安装那个Keil for C51才行,内核不同啊。。

正解 很多人搞不清 什么是编译器 什么是ide MDK是壳子. 可以内置arm编译器和c51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keil.com/fid/jme5t4wrommj1wvqrmw1dv93dmxyb2p1bo3fd1/files/eval/c51v956.exe

下载地址,用 ...

你是安装了你发的链接的那个51内核的吧?我那里是没装的

楼主:
我下班后回去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班后回去试试看

嗯,和,只要安装上,百分百就可以了。

网友A:
因为提醒的是找不到C51的编译器,因为你没有安装。等你回去下载了安装后,百分百可以。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安装的是keil for arm的,换一个KEIL for c51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提醒的是找不到C51的编译器,因为你没有安装。等你回去下载了安装后,百分百可以。 ...

大哥,怎么仿真?  ,找不到新塘的nulink啊

网友C:
haha,新手啊,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ha,新手啊,慢慢研究。

大神,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D:
我的同时装了ARM和C51  显示**成功了,但C51编译2k以上代码不生成HEX文件,你们用的是什么注册机

网友:
编译8051的程序,不用太高版本
我用KEIL 750

网友E:
C51编译器都没装  编译个啥

网友F:
keil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C:\Keil\ARM\ARMCC'
   Project->Manage->Components,Environment andBooks(CEB)->Folders/Extensions->RealView Folder->D:\Keil\ARM\ARMCC\bin->OK
   实际是将 RealView Folder 的目录改为 keil 安装目录。

网友A:
你就慢慢搞吧,反正我都是默认安装,**后,好好的,没那么多

网友A:
没那么多不好用的问题。

网友D:
安装完c51v956,**就可以用了,我那问题是例程的原因。

网友C:
不知道啊,没弄过。

网友G(2018-04-22):
内核不同,ARM的不支持51

网友H:
需要那个C51的编译器,所以Keil官网有很多版本的Keil,都是for不同的编译器的,要对应选择。

网友I(2019-06-28):
引用 网友A:
http://www.keil.com/fid/jme5t4wrommj1wvqrmw1dv93dmxyb2p1bo3fd1/files/eval/c51v956.exe

下载地址,用 ...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