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如何禁用SWD,复用成IO口

楼主(2017-07-13):
使用130这个芯片,IO口紧张,把板子设计成ISP下载了,然后想使用PA13,PA14。看了看手册,复用表格,默认是SWD口,然后复用功能并没有普通IO口的功能,难道不能设置成普通IO口吗?

楼主:
要沉呀,看来GD真的是不能用,在我手里碰到的问题,至今好几个,没一个能解决。
第一:内部温度传感器至今读不出数据;
第二:内部参考电压手册没一个地方有说明;
第三:就是这个,SWD无法复用到IO,手册上也没有寄存器描述,

网友A:
端口模式设置成GPIO,或者,你如果需要IR_OUT/SPI啥的,在AFSR里面选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模式设置成GPIO,或者,你如果需要IR_OUT/SPI啥的,在AFSR里面选了就行

回复楼上,你这是复用成其他功能,我要禁止SWD,当成普通IO口,输入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你这是复用成其他功能,我要禁止SWD,当成普通IO口,输入输出。 ...

那你用CTLR把相应管脚配置成INPUT或OUTPUT就可以了。

网友A:
ST应该叫“MODER”,地址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服用IO口的设置不算复杂

网友C:
怎么不可以用,关键是要注意,用了就不能用SWD口下载程序了。

网友D:
这个不用主动去禁用SWD的吧

网友D:
我们常见的设置方式是这几个IO扣得寄存器上坐下重设计的

网友E(2017-08-27):
这个SWD的IO口的是复用的

网友E:
?还是直接就可以使用?需要看手册的

网友F:
怎么会是复用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沉呀,看来GD真的是不能用,在我手里碰到的问题,至今好几个,没一个能解决。
第一:内部温度传感器至今 ...

1、内部温度传感器不能读出数据的问题。
从GD32 网盘下载GD32F1x0的firmware,在GD32F1x0_Firmware_Library_V2.0.0\Examples\ADC\ADC_temperature_Vref_Vbat路径下找到内部温度传感器的例程,对比一下你的配置,就能找到问题原因。
2、内部参考电压手册里有描述,用户手册中搜索vrefint,内部参考电压为1.2V。
3、PA13和PA14可以用作普通IO口,使用时不需要禁用SWD接口,直接配置即可。但是需注意一旦在代码里配置PA13和PA14,程序从用户flash启动跑起来后,将无法连接上SWD接口的烧录器,这种情况下只能从芯片BootLoader启动,使用ISP上位机擦除用户程序。

网友H:
端口直接配置成IO然后使用就是了,但是如果配置了代码以后,进行了一次SWD和SCL的下载,这两个口就不能用来再次下载了...
如果想要继续用来调试或者下载,只有用把使用这两个端口的代码屏蔽了,然后用ISP刷进去...

网友I:
这个可以将该IO口的在程序烧写后重新启动的时候,另行配对下

网友I:
这个采用一个标志位的进行判别,重新启动运行后就将IO口的冲洗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