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乐电气解析接线端子高温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7-07-13):
在正常的电气连接过程中,不同的接线端子会有不同的使用温度。如LS系列弹簧式接线端子的使用温度一般在-40℃—120℃,而LW系列栅栏式端子的使用温度在-40℃—105℃之间。在正常温度使用范围内,端子不会产生高温故障,但在一些极端环境或者电路发生异常的情况下,难免因温度过高导致端子损坏。下面就来具体解析一下接线端子产生高温的原因。

根据Q(热量)=I(电流)*I(电流)*R(电阻)*t(时间)可知,接线端子的温度与电流、电阻和使用时间有关。在实际工作中就说明端子产生高温的原因有两种:端子松动造成接触电阻过大,从而过热;端子未松动,但是回路因某种未知原因而过电流发热,例如电源电压过高了,或者负载短路了。

一、电压过高。可以从源头查起,变压器次级电压-配电箱内电压-各用电设备电压。插座也可以有装配扣位和锁定扣位。装配扣位可以起到更加稳固地固定到PCB板上,锁定扣位可以在安装完成后锁定母体和插座。各种各样的插座设计可以搭配不同母体的插入方法,比如说:水平、垂直或倾斜向印刷电路板等。既可以选择公制线规也可以选择标准线规。

二、接地故障。也可以从变压器那里查起,然后到配电箱接地。该接地的要接地,而正常的相线则应排除接地故障。可以在断电时用绝缘表或摇表来测量,分段测量,尽量只分段测量电缆、电线、断路器、开关等供配电线路,实在难以分段的情况下,则拔掉弱电设备、传感设备的保险丝。

接地的关键在于接地电阻要低,同时接触面积要大。前者可以保证接地点有一个接近于大地电位的尽可能低的"零电位",这就可以避免你所想的打雷后雷电从接地线"反串"回去,窜进供电回路的可能性。后者可以保证有足够的容量提供一个故障电流通道,包括雷电或者短路故障等等。实际的施工工艺理论随着当代技术和科技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这种接地方式的好坏要依据新标准的规范而定。

接线端子高温发生故障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轻者可能只需要更换端子,严重的会导致整个电路毁坏。为了降低端子高温的风险,在使用端子接线时应按相关标准严格操作,同时,生产商也应该生产耐高温、阻燃性能好的接线端子,从多方面保障电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