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如何做亮铜处理

楼主(2017-07-13):
采用的AD软件,为了做局部的电磁屏蔽,需要在一个区域对铺铜做亮铜处理,就是把铜亮出来,不喷涂阻焊漆,请问如何操作?
还有一个,板卡名称,也想做亮铜处理,如何做。
谢谢了。

网友A:
用阻焊层再铺一下铜或布线

网友B:
在toplayer和top solder层分别放置字符串,且字符串要重合

楼主:
亮铜的时候,如何在拐弯处做成圆弧形状?
在网上看了很多方法,有一个介绍是采用shift+空格,操作了根本就没有反应。

网友C:
直接和板厂指出 那一块不覆盖阻焊就行了

网友D:
如果你是在铺铜的基础上做亮铜处理需要添加一层top/bottom solder层就可以,添加字符串也选择top/bottom solder,做出来的效果就是开窗的

网友D:
做好可以切到3维界面,效果就能体现出来了

网友E:
在toplayer和top solder再走线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