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电压输入,降压稳压电路

楼主(2017-07-13):
如图,电压输入支持:12VDC, 24VDC / 24VAC,请问当交流输入(尤其24VAC)时,DC-DC(52KHz ~ 300KHz)输出会受影响吗?3.3V给单片机及无线通讯模块供电,谢谢。 或者有其他成熟可靠的电路吗?谢谢

网友A:
输入10-30V,输出5V,这样的DC/DC电路还是很普通很可靠的。
反而5V输入,3.3V输出,0.4A电流时,LDO发热会较严重。

网友B:
这样的模块,估计整流桥不能工作于300kHz这么高的频率。如果“52kHz~300kHz”是指模块中开关管的工作频率,那么这是自激式开关电源,输出不是很稳定。

网友C:
C1电容加大些,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0-30V,输出5V,这样的DC/DC电路还是很普通很可靠的。
反而5V输入,3.3V输出,0.4A电流时,LDO发热会 ...

多谢,以前DC-DC输入电压都是直流,这次有交流电压,V_BULK会有锯齿现象,有点担心,不过有你这样资深工程师指点,心里有底了。C_BULK我选用两个330uF,50V的电容并联,请问合适吗?

通讯模块厂家给的信息是:在上电瞬间有大约0.6A电流(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让帮忙确认多长时间),信号发送时0.3A左右电路,但是时间在10mS以内,其他时间LDO电流小于50mA,应该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模块,估计整流桥不能工作于300kHz这么高的频率。如果“52kHz~300kHz”是指模块中开关管的工作频率 ...

DC-DC 准备选择 TI 的芯片,还没定下来,但是我打算DC-DC工作频率限定在 52kHz 到 300kHz,频率太低,输出电感和电容太大了,频率太高又担心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及EMI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电容加大些,没有问题啊

我上一个产品,24V输入,5V输出,用LM2842(TI的DC-DC,工作在550KHz),DC-DC输入电容选用180uF, 老外竟然问我为什么用这么大的电容,他以前做开关电源的。。。我说5V负载在0.3A左右,而且电源线很长,才同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DC 准备选择 TI 的芯片,还没定下来,但是我打算DC-DC工作频率限定在 52kHz 到 300kHz,频率太低,输 ...

原来你们打算自己设计。
既然是自己设计,为何输入要交流直流均可,且12V和24V均可?这么小功率的电源,很容易做到宽范围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们打算自己设计。
既然是自己设计,为何输入要交流直流均可,且12V和24V均可?这么小功率的电源, ...

老产品把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入电源部分分开了,交流(24VAC)用变压器,直流(12VDC,24VDC)用跳线旁路了变压器(变压器不安装)。
新产品要保证不管交流或直流输入都可以工作。电压输入范围大,功耗也不算小,最关键是EMI。老大希望一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们打算自己设计。
既然是自己设计,为何输入要交流直流均可,且12V和24V均可?这么小功率的电源, ...

允许交直流输入好啊,直流输入不用区分极性。
我设计的很多东西,就是直流12V供电的,输入端我还给加了个整流桥,深受广大用户好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允许交直流输入好啊,直流输入不用区分极性。
我设计的很多东西,就是直流12V供电的,输入端我还给加了个 ...

12V直流供电,加个整流桥,接反接正都工作。
可是,效率下降了10%,可能还要多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以前DC-DC输入电压都是直流,这次有交流电压,V_BULK会有锯齿现象,有点担心,不过有你这样资深工 ...

2个330UF电容是否足够,要看交流输入的频率和开关电源输入端的电流,也就是滤波电容大小和纹波大小的取舍。最好要加小的电容。

网友D:
类似这样的电路使用的很广泛,交直流电压输入供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上一个产品,24V输入,5V输出,用LM2842(TI的DC-DC,工作在550KHz),DC-DC输入电容选用180uF, 老外竟然 ...

550K你用180uF,人家当然认为你设计有问题,一般有68uF就满足要求了,我做的12V切换5V输出,3A输出,22uf*2,纹波20mV

网友F:
跟布线也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G:
请问选定IC了没?没有的话可以尝试TP8005,需要规格书或者样品跟完整方案量产方案可以加我QQ;315777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