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说我没接上管脚?帮忙看看

楼主(2017-07-13):
multisim中说我没接上管脚?帮忙看看,我明明都接上了

网友A:
线删了重新连一下试试

网友B:
没有,你缺少一个参考地定义,这个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缺少一个参考地定义,这个很重要

谢谢,我搞懂了,连接线的问题,不能用这种总线来连接的

网友C(2019-03-21):
连接线的问题,不能用这种总线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