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NAND flash 更换成大容量的,在硬件和BSP中都要进行哪些更改?

楼主(2017-07-13):
本人新手,请教一个问题:

NUC972 NAND flash 更换成大容量的,在硬件和BSP中都要进行哪些更改?

官网原理图中的型号是:K9F1G08U0C,如果现在想换成:K9F2G08U0。

求大神!

网友A:
都是2K页,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2K页,不需要改

程序烧写不到NAND FLASH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2K页,不需要改

换成:K9F2G08U0程序烧写不到NAND FLASH里面去,用K9F1G08U0就可以。

楼主:
官方资料中提到支持的nand flash 型号很多。

网友B:
应该要设置地址吧。

网友C(2017-09-18):
楼主最后搞定没?我换的是K9KAG08U0M  2GB的nandflash,结果现在uboot.sql烧录不进去。

网友D(2017-11-25):
1、我的NUC972从256MB SLC NAND FLASH更换为2GB SAMSUNG MLC K9H8G08U1M,一开始无法擦除,后来发现NAND FLASH有引脚虚焊了。
2、重新焊接后,可以USB往NAND FLASH烧录。但是u-boot无法启动。
3、将PA8和PA9悬空后,可正常启动u-boot。
4、启动内核后无**常挂载ubi文件系统,目前还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