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voton烧录

楼主(2017-07-13):
刚接触新塘科技,想下载程序到板子(型号:m058DLN),发现用ICP工具与ISP都连接不上板子,一直找不到原因,想问一下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方法?
       显示页面如下,一直处于检测状态,连接不上芯片的指示灯是亮的。

{~XY)I$MZ(KP(4L`HEGGZTW.png (65.49 KB )

网友A:
接口留的对不对啊,按照官方的开发板的参考电路做的吗?

网友B:
把mcu有關的原理圖放出來,才能找原因。

网友C:
接口可能不对。

网友D:
插到原因没啊

楼主:
是接口不对,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E:
哈哈,这板子都做好了,发现接口不对,咋办。。。

网友E:
对了,你可以用跳线的方式接对的口。

网友F:
指示灯亮说明电源线是对的。

网友G(2017-11-14):
你好,能想你请教个问题吗?最近我也在用新唐的板子,使用的事Nulinkme仿真器,程序通过ICP烧进去可以运行,但我把仿真器拿掉,直接供电就没反应了,请问你平时是怎么下载进去的呢?多谢赐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好,能想你请教个问题吗?最近我也在用新唐的板子,使用的事Nulinkme仿真器,程序通过ICP烧进去可以运行 ...

你应该是下载的位置不对。

网友H:
这个我一直都是参考官方的那个小板子做,每次都没问题,,现在都学懒了,官方没有原理图和PCB文件参考的,我都不用。

网友I:
下次设计时候对比一下人家官方的开发板接口啊。

网友J:
哈哈,你把接口怎么搞错了,浪费了板子了,

网友K:
这个一定要认真了,要不做的板子没法玩了,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