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RAM走线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7-07-13):
头一次画SRAM,MCU是STM32F407VET6,查了一下有说这个级别的MCU速度数据地址控制不需要等长,想问下布局布线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基本不需要等长
但是你也不要布的太夸张
地址 数据 走成一缕缕的 整齐点就可以

网友A:
尽量少过孔 或者过孔数量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少过孔 或者过孔数量一致

我大概走了一下,最长和最短差20mm,这样可以么?
大部分数据线我都没用过孔  其它的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线我都打了过孔,每条线都是两个过孔

网友B:
感觉线太乱了,布局不好,你把SRAM横着放,不要竖着,那样走线比较方便整齐,而且过孔少,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线太乱了,布局不好,你把SRAM横着放,不要竖着,那样走线比较方便整齐,而且过孔少,你试试 ...

这样呢

网友B:
IO口固定了吗,不能把IO口调整一下么,我觉得调整后基本上是没有过孔的,而且走线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固定了吗,不能把IO口调整一下么,我觉得调整后基本上是没有过孔的,而且走线很顺 ...

我只调了地址的IO,数据的好像不能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调了地址的IO,数据的好像不能调吧

为什么不能调呢?输入和输出脚只要在软件里配置就行了,所有都调整一下,走线就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调呢?输入和输出脚只要在软件里配置就行了,所有都调整一下,走线就顺了
...

这个我不明白 意思是地址和数据的各个IO可以软件里配置还是所有的GPIO都可以在软件配置成地址和数据的I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调呢?输入和输出脚只要在软件里配置就行了,所有都调整一下,走线就顺了
...

如果是软件模拟IO访问SDRAM,就可以随便调IO,但这样速度太慢了。如果是使用FSMC外设访问SDRAM,就不能随便乱调了

网友D:
1、SRAM 地址之间、数据线之间可以随便调换的;
2、布都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软件模拟IO访问SDRAM,就可以随便调IO,但这样速度太慢了。如果是使用FSMC外设访问SDRAM,就不能随 ...

我现在就是通过FSMC访问的SRAM,我把地址的调了,数据的没动,如果是模拟IO访问速度能达到多少,本身我这个速度也没有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RAM 地址之间、数据线之间可以随便调换的;
2、布都不错了。

我上网查的地址可以随便调,但是数据好像还有高八位和低八位之分,调的话也只能是D0-D7之间随便调、D8-D15之间随便调,是这样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通过FSMC访问的SRAM,我把地址的调了,数据的没动,如果是模拟IO访问速度能达到多少,本身我这 ...

你没说清楚啊,我以为你是单片机直接去控制SRAM呢,这种情况下IO可以随便调整,但是读取速度只能是你单片机的工作速度;通过FMSC去控制的话,地址线可以调整,数据线尽量不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清楚啊,我以为你是单片机直接去控制SRAM呢,这种情况下IO可以随便调整,但是读取速度只能是你单片 ...

不好意思啊,没说明白,那我就不动数据线了

网友D:
数据线之间也可以随便调整的;没必要用单字节单独访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之间也可以随便调整的;没必要用单字节单独访问啊

好嘞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