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光耦触发电路的弊端-LTspice仿真

楼主(2017-07-13):
瞬时触发可控硅光耦触发的问题所在,门极触发限流电阻R1的峰值功率达45W,R3的峰值功率达到800W

蓝色为负载电压波形,黄色为电源波形,绿色为负载电流波形,淡蓝色为触发电流波形,橙色、紫色为限流电阻功耗

增大限流电阻,使触发电流限制正在需求范围内,门极触发限流电阻R1的峰值功率达28W,R3的峰值功率达到32W

蓝色为负载电压波形,黄色为电源波形

楼主:
这样的可控硅触发形式,稳定性肯定是个问题。而脉冲变压器和独立电源触发触发应该要优越的多,尤其是独立电源触发形式可以恒流触发,不存在超出原件参数规格的情况,只是独立电源太过麻烦。

楼主:
导通角90°时限流电阻的功耗

楼主:
如果是阻性负载,要保证正弦波过零500us触发,则要保证触发电流大于60mA,R1取值680Ω,再看功耗波形。

过零延时500us触发

过零延时5ms,即90°时触发,R1的峰值功耗达到惊人的140W

楼主:
阻容吸收电阻功耗峰值竟达500W,不过导通时间在20us以内,功耗平均值约=500*(20us/10000us)= 1W,2W电阻能满足要求了。相较之下限流电阻的功耗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导通时间在40us以内,功耗平均值约=140(40/10000)=0.56W,1W电阻也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A(2021-10-17):
你好,刚接触LTspice,请问双向可控硅在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