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控制环路代码疑问?

楼主(2017-07-13):
各位大侠,你们好!

今天看到一段代码,控制环路看不懂,请高手解惑一下,这种控制方式怎么称呼它?

interrupt void adc_isr()
{
    err1=err0;
    err0 = Ref - AdcResult;

    CtlOut = err0*K0 - err1*K1;

}

第一次看到这种闭环控制,以前都是用PID,请高手们解惑下,谢谢!

楼主:
前面描述有误
应该是
interrupt void adc_isr()
{
    err1=err0;
    err0 = Ref - AdcResult;

    CtlOut0 = err0*K0 - err1*K1 + CtlOut0*K2;

}
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是一种PID控制,只是想不清楚系数应该怎么理论计算和设置

网友A:
搞不懂啊    这种 方法

楼主:
原来是按双线性变换离散后的pi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