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USB2.0仿真器驱动

楼主(2017-07-13):
有问题想求教一下,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软件装的是ccs3.3,XDS510USB的仿真器,dm642的板子,之前用得好好的,后来失误卸载了仿真器驱动Texas Instrument。。。JTAG Emulator,现在重新安装,仿真器插电脑安装驱动显示的不是Texas Instrument。。。JTAG Emulator,而是MAGICVISION XDS510-USB2.0 , 将ccs打开,识别不到目标版,请问仿真器算不算装好,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问题,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多谢指导一二

楼主:
问题解决了,打开ccs3.3后connect,会弹出一个出错对话框,同时按下dsp的“复位键” 和 点击“Retry”,若还没连上就多试几次,直到连接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打开ccs3.3后connect,会弹出一个出错对话框,同时按下dsp的“复位键” 和 点击“Retry”,若 ...

是安装的驱动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B:
怎么还是用这么老版本的CCS软件?

网友C:
以前在win7上遇到过,后来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D:
这个驱动有问题,在哪里购买的,重新下载试试

网友E:
推荐XDS100V3芯片。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卸载,重启电脑,安装,再重启试试。

网友G: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XDS510仿真器的驱动一直装不上

网友H:
请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A:
现在的系统大部分都是兼容xp,64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B:
现在CCS6就非常好用。

网友C:
最后换成XP,终于兼容运行了。

网友D:
用过XDS560的仿真器,也是这样。

网友E:
XDS100V3兼容的芯片不少,驱动也新。

网友F:
可能系统默认这个驱动还存在,无法识别。

网友I:
研旭DSP XSD510仿真器驱动

网友G: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H:
每次都得复位,真是麻烦呢。

网友J:
WIN7 64位只能用XDS510PLUS仿真器吧,XDS510是用不了的。还是果断换CCS6+搭配XDS100使用好了。

楼主:
xds100v3适用于dm642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驱动有问题,在哪里购买的,重新下载试试

都是学长留下来的,不知道店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卸载,重启电脑,安装,再重启试试。

卸载安装两次了,都是按照之前正确安装的步骤来的,还是不行,实在没辙了所以才发帖想找大神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pudn.com/Download/item/id/2155764.html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重装操作系统

电脑上大软件太多,而且都很难装。。。。能不重装系统就尽量不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的,XDS510仿真器的驱动一直装不上

不好意思,我的是32位的win7,写错了,另:据平时看技术文献和帖子,xds510在64位的win7上是用不起来的,你可以换32位系统,或者在你电脑上安装虚拟机vmware,然后安装一个虚拟的32位的win7系统,再或者,允许的话可以换仿真器。最后一个我不太了解仿真器和ccs版本以及dsp板子间的对应关系,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可行性。希望能帮到你,顺利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系统大部分都是兼容xp,64的兼容性不好。

嗯对的,xp是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CCS6就非常好用。

以后换ccs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解决办法

我的仿真器插上后如图,至少没有带未知设备的标志,就是黄色三角牌加个感叹号,所以连接好dsp+仿真器+电脑,打开ccs后进行连接connect,然后报错,这时候同时按下dsp的“复位键”和点击报错对话框的“Retry”,然后就连接成功了,没成功就多试几次,直到成功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研旭DSP XSD510仿真器驱动

在网上下了研旭DSP XSD510仿真器驱动,还是不行,效果一样的,sad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7 64位只能用XDS510PLUS仿真器吧,XDS510是用不了的。还是果断换CCS6+搭配XDS100使用好了。 ...

嗯嗯,当时打错了,是32位的,以后试试CCS6+搭配XDS100,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次都得复位,真是麻烦呢。

嗯嗯。。。暂时先用着,以后想办法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