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串口发送多字节问题

楼主(2017-07-13):
现在用STM32F103与PLC通信问题,当发送一帧字节数超过25字节以上,调试小窗口可以看到变量值在无规律的跳变,如果一帧字节数在20字节以下,该变量值没有变化,已检查程序在通讯时没有对改变量值赋值。为什么多发几个字节会影响变量值的跳变。请大家说说!

网友A:
不调试脱机运行,看看PLC收到是数据是否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试脱机运行,看看PLC收到是数据是否跳变?

会跳变,用串口助手通讯也会。

网友B:
我估计哪里溢出了

网友C:
你的通信变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单步调试有问题吗?

网友E:
可能数据跟不上了吧。

网友F:
PLC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G:
使用串口接收数据,看看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H:
串口连接是否共地了?

网友I:
变量值是计算的吗?

网友C:
又不使用fifo怎么会改变变量值呢

网友D:
单步调试没有问题,说明发的数据还是正确的。

网友J:
通信的数据没有问题就可以

网友E:
楼主是怎么查看的,连续发送的时候查看的吗?

网友F:
建议楼主试试单步调试。

网友G:
可能是数据接收的有问题。

网友H:
必须保证基准电压一致才可以。

网友I:
是不是定义的类型有问题

网友J:
建议楼主重新查看一下观察变量是否正确

网友K:
调试的时候有问题,正常运行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L:
给你一个思路,首先,20个字节发送没有问题,说明硬件是通的。超过就出问题了,我相信更可能是硬件之上的软件出了问题。你可以打印发送和接收的数据,贴出来,另外断开plc,用示波器测量,如果可以的话,断开调试器,再测量。大概意思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尽量少的排除其他机器对本机的干扰。

网友M:
检查一下你的串口发送缓存的长度
变量莫名其妙变化大部分都是程序溢出造成的

网友N:
"调试小窗口可以看到变量值在无规律的跳变". 当然会这样了.
你在全速运行时, (KEIL或其它IDE)变量监视窗口能刷新已经很给面子了, 就不要奢求实时刷新了,
关键是就算实时刷新, 变化那么快, 人眼睛也看不到呀? 还记得电影的24帧原理吧~

开发工具大同小异, 建议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摸透它.

网友N:
如果变量不是静态的, 那就是堆栈里的, 那随机就显然的了.一般在全速运行期间观察到变量出现非预期变化时, 就要设断点慢慢找问题了.

楼主:
这段时间有点忙,进来看到这么多回复,在此多谢各位的回复!定义为volatile int para[34];初始化是从EEPROM读取赋值给para,在通讯时如果没有写值是不会改变para值的,有个奇怪的现象是如果一帧发送28字节,para[0]和para[1]的值在无规律的变,如果一帧发送14个字节就仅para[0]变,para[1]不变。

网友O(2019-08-06):
一般发生跳变的 可能是两边串口没共地和基准电压不一样,楼上有位大神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