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7-07-13):
仿真没有问题,可是实际做出来电路后,发现输出的电路达不到300mA,并且跳变比较严重。求解

网友A:
“可是实际做出来电路后”
怕是你的TL431已经烧了。

网友A:
另外,这不是恒流源电路。

网友B:
431和104电容不对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不是恒流源电路。

这个不是很清楚。老师给得电路。431没事啊 K端电压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和104电容不对眼

电容要换大?

网友B:
去掉或者加大为1-10uF;
你的电路应该不对,好好看看

网友C:
最好反馈中间串个电阻,还有就是与前面可调电阻跳的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反馈中间串个电阻,还有就是与前面可调电阻跳的电压有关,

实际电路测量时,放大器反相输入端电压要1.6V以上,才会有电流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很清楚。老师给得电路。431没事啊 K端电压很稳定

如果你贴出来的电路和老师给的电路完全一样,那就是老师的问题,否则是你的问题。

内行,一看就明白,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贴出来的电路和老师给的电路完全一样,那就是老师的问题,否则是你的问题。 ...

TL431上面的电阻是1K的 其他的一样,还有 1欧上面的VCC是1.6v的。实际电路没错啊。就是输出不稳定

网友D:
1欧做什么用?采样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431上面的电阻是1K的 其他的一样,还有 1欧上面的VCC是1.6v的。实际电路没错啊。就是输出不稳定 ...

“TL431上面的电阻是1K的 其他的一样”
老师给出的电阻是1kΩ?那么你们老师不合格。
自己想想:R2是1kΩ,遮挡了标号的电阻也是1kΩ,二者分压是多少?TL431还有什么用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431上面的电阻是1K的 其他的一样,还有 1欧上面的VCC是1.6v的。实际电路没错啊。就是输出不稳定 ...

再查查:LM324能否在1.6V电源电压下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TL431上面的电阻是1K的 其他的一样,还有 1欧上面的VCC是1.6v的。实际电路没错啊。就是输出不稳定 ...

最后查一查:运放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网友E:
你好,请问你截图的信息是摘自那本书上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上面的电阻是1K的 其他的一样”
老师给出的电阻是1kΩ?那么你们老师不合格。
自己想想:R2是1kΩ ...

刚才才发现有几个地方错误了。重新仿真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才发现有几个地方错误了。重新仿真了下。

现在和你们老师给的图一样不一样?
再检查一次。
我也再说一遍:如果此图和老师给的图完全一样,你们老师不合格。如果不一样,你不合格。

网友F:
LM324的第二第三引脚需要对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和你们老师给的图一样不一样?
再检查一次。
我也再说一遍:如果此图和老师给的图完全一样,你们老师 ...

请问 哪里不对呢

网友A:
先和你们老师给的图对照,确认是否完全一致。

不对的地方,不止一处,

网友D:
采样电阻呢?采样都不对怎么恒流。

网友G:
楼主恒流源电路类似这样。

网友H:
该电路严重错误,参考点选择有问题,给定参考是GND,运放反馈的参考点变成了VDD,这个仿真要是正确,那就见鬼了,不信,你可以提升VDD看,恒流电路是不会随VDD变化而电流变化的,你老师睡着了

网友I:
应该是负反馈吧

网友J:
你这电路有问题,仿真跟实物差别还是有的。

网友K:
电源滤波电容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和你们老师给的图对照,确认是否完全一致。

不对的地方,不止一处, ...

一样了。请教下哪里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该电路严重错误,参考点选择有问题,给定参考是GND,运放反馈的参考点变成了VDD,这个仿真要是正确,那就见 ...

确实提升VDD电流会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提升VDD电流会变化

我理解的是,通过431的K端电压稳定,也就是1K滑变的总电压稳定,调节滑变,导致324的输入端电位变化,从而控制1欧电阻的电压,然后VDD的电压与之做差,就是1欧电阻的压降,也就是恒定的电流值,这样理解,好像没有错误。只是这是可以调节的恒流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样了。请教下哪里不对呢

我理解的是,通过431的K端电压稳定,也就是1K滑变的总电压稳定,调节滑变,导致324的输入端电位变化,从而控制1欧电阻的电压,然后VDD的电压与之做差,就是1欧电阻的压降,也就是恒定的电流值,这样理解,好像没有错误。只是这是可以调节的恒流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了。请教下哪里不对呢

19楼电路
(1)电源电压为5V,经R1R3两支电阻分压后恰为2.5V,而TL431稳定电压也是2.5V。因此电容C1两端2.5V电压不是经过精密稳压的,而是随电源电压变化的,TL431实际上什么作用也没有。
(2)你的另一电源电压VDD是电压源,现在需要恒流。原则上应该是对通过负载的电流取样(得到一个电压),使用取样得到的电压与基准电压(应该由TL431提供)进行比较,利用其差对输出电流进行控制以达到恒定电流目的。现在你的负载接在三极管发射极上,取出的是负载两端的电压。其结果,是以负载两端电压与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最终是维持负载两端电压不变。
(3)运放和三极管对负载构成正反馈,控制结果是扩大误差而不是减少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了。请教下哪里不对呢

25楼第一幅图,除不能调整之外,大体上是正确的。

网友A:
楼主好像还没有弄清楚“恒流源”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
这种电路要求:
(1)电源电压发生变化时,负载上电流尽量不变。
(2)负载电阻发生变化时,负载上电流尽量不变。
当然,还有一些其它要求,例如环境温度变化时负载上电流尽量不变。不过那已经是更高一级的要求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通过431的K端电压稳定,也就是1K滑变的总电压稳定,调节滑变,导致324的输入端电位变化,从 ...

问题是,你的参考431的电压基准参考点是电源-,就像你体重是65公斤,那是参照地球,而你去同月球上的另一人比较体重,请问他的参考是地球(那只能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以月球为参考,而并你输出的那个1欧姆电阻你看清楚1欧姆取样的是标量,如果单纯的比较标量没有问题,用标量衡量矢量,大家的参考点不同而直接去比较,那是耍流氓

网友L:
现在讨论的焦点是:1、TL431和滑动变阻器各自起到什么作用?  2、输出级采用什么反馈,采样点的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M:
你可以在仿真软件上改变VDD的电压,看看电流是否变化,如果不变化就是正确的电路;
其实你的电路我感觉没有毛病,主要注意电源电压VCC应满足运放等器件工作,并且你的运放应该选择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如果具体不清楚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N:
现在看,此电路分成二部功能电路,一部分是由431组成的基准电压产生,及通过电位器的输出脚输出控制电压,除了电源要提升,限流电阻要适当增加外,能基本工作,最好加一个10UF的电介电容,是431的主频极点更低。稳定性更好,不要加4.7UF以下的,非极性电容。第二部分,恒流驱动,除了环路相位没有变成负反馈,控制电流(取样方式)有问题,其他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