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做的小信号放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13):
1mA 电流直接接入运放的输入端吗?   这可不行, 并个电阻上去, 加个反馈回路, 转换成电压信号吧

网友B:
楼主的输入信号是单端信号,为什么用AD623这种典型的仪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输入信号是单端信号,为什么用AD623这种典型的仪表运放?

实际是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A 电流直接接入运放的输入端吗?   这可不行, 并个电阻上去, 加个反馈回路, 转换成电压信号吧 ...

直流电压源

网友C:
输入没有偏置,单电源5V时虚地是2.5V,输入应该是2.5v+R*1MA

网友B:
实际是差分输入,那么你为何画成单端?
电原理图与实际电路不一致,想找出“实际电路在AD623输出的电压跳变很严重”是什么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网友A:
一点都不实在, 拿出来讨论的图跟你自己的图不一样, 还让人家帮你想办法分析问题?
你不是折腾大家吗?

网友D:
没有设置中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