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LF2407 开发应用知识

楼主(2017-07-13):
TMS320LF2407 开发应用知识

1.电源部分 使用了AC-DC5V的变压器,在引入板子的入口处加了一个自恢复熔丝fuse以防止电路出现短路等故障,对引入的5V又加了一个10uH的电感以隔离高频部分,然后对5V还有220u和0.1u的电容滤波以期得到干净的+5V电源. 为了得到适合2407A的+3.3V供电要求,使用了TI推荐的TPS7333QD,输出+3.3V/500mA,而且还有一路200ms延时的RESET信号可以复位DSP. 由于电路中还有AD,DA部分,所以还需要用到模拟电压和模拟地部分,为了隔离,在系统使用了电感(10uH)或者磁珠进行隔离,如果电路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使用0 ohm电阻进行隔离.  2.IO口的驱动能力,由于DSP的IO口没有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强,例如在控制指示发光管的时候可以加一个三极管(如8050)来增大驱动能力再驱动发光管.(我用I/O直接可以驱动一个插件的LED,,没有问题)      3.由于电路中有3.3V与5V的IC,所以在进行接口的时候要注意电平转换问题,推荐的转换芯片是74LVC245,74LVC16245等,既实现电平转换又实现了缓冲.     4.由于2407A的内部AD只有10位分辨率,所以使用了AD1674外扩了ADC,为了给AD1674供电,需要+/-12V的电压,所以在电路中采用了DC-DC模块NR5D12/100,方便了电路设计.在模拟开关CD4051部分还是需要+/-电源的.     5.常用的运放 LM324,LM358,CA3140(高输入阻抗10^12),OP07.具体使用可查阅资料      6.建议 对DSP2407A的输入引脚最好能经过74LVC245的缓冲.SCI,SPI,CAN 部分引脚起码要进行缓冲电平转换再接入DSP,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光偶(快速点的6N137,慢点的有TLP521,4N25).     7.时钟部分可以选择无源的晶体或有源的振荡器.10M即可,可以利用内部的PLL电路来倍频,这样可以减少板子上的噪声.     8.2407A的几个关键引脚需要特殊处理.例如,PLLVCCA需要加干净的3.3V,BOOT_EN/XF可以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PLLF与PLLF2需要根据时钟来选择外接的电阻电容,VCCP需要有个插针,BIO可以加一个10K的上拉,CLOCKOUT可以扩展出来以供测试用,MP/MC需要一个插针,READY/ ENA_144 /VIS_OE 需要加上拉4.7K,PDPINTA/PDPINTB/XINT1/XINT2也可以加上拉10K.     9.另外在电源部分还可以接一个整流桥,目的是防止电源极性接反,整流桥在直流中可以作为极性校正电路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