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构成的选择电路不太理解

楼主(2017-07-13):
各位大神,这是电路前面的mos管是USB和电源适配器的选择电路,但它没有画出这个mos管的体二极管,如果加上总觉的怪怪的,变成了我手画的那样啦?感觉只要usb在,就usb的电就可以一直通过mos管嘛,求大神们分析分析

网友A:
原图画的清清楚楚,不能用带寄生二极管的,为什么?很简单,楼主自己分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画的清清楚楚,不能用带寄生二极管的,为什么?很简单,楼主自己分析一下吧。 ...

可是我百度说现在MOS管基本没有不带寄生二极管的了,如果大神你能找到,能不能把型号告诉我啊,我找过了,实在是找不到啊

网友B:
两个办法:
1)用双MOS串联,寄生二极管方向反向,组成MOS开关。这样完全符合初始设计要求。
2)就现在这个,就用你后画的,基本上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办法:
1)用双MOS串联,寄生二极管方向反向,组成MOS开关。这样完全符合初始设计要求。
2)就现在这个 ...

双MOS串联这个我道是知道,是能解决问题,可我就想问一下,真的没有不带寄生二极管的mos吗

网友C:
好好看看场管的手册,寄生二极管是什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看看场管的手册,寄生二极管是什么方向。

方向我知道啊,不用看了,我就想问有没有不带体二极管的MOS,有就麻烦告诉我型号,谢谢

网友D:
把P沟道的MOS管这么接也是可以的

千万别认为是“good”!!!
good!

网友B:
老兄很想不开。电路有可能就是用带体位二极管的MOS,只是作者没有完全画出。再着用带二极管完全没问题,你非要通用型场效应管,你要知道它主要不是用于电源,是用于信号。如果你要要**搞明白,你可以找英飞凌,安森美等网站查,很多。

网友:
1:假设适配器不在,只有USB在。上电一开始,MOSFET关闭,MOSFET的体二极管导通,MOSFET立马导通,USB通过MOSFET供电,电流由D->S.
2:假设USB不在,只有适配器在。适配器通过稳压管给Vcc供电。
3:同时存在。a:USB电源≤5V+Vbody-Vzenner_f,适配器供电。b:5V+Vbody-Vzenner_f<USB电源≤5V+Vgsth+Vbody,USB通过MOSFET的体二极管供电,c:USB电源>5V+Vgsth+Vbody,同1。d:USB电源足够大>5V+Vzenner,USB给Vcc供电也给适配器灌电
还有很多假设,比如是增强型PMOS,PMOS的vgsth要一定大,自己研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P沟道的MOS管这么接也是可以的

这么接会漏电到USB口的

网友F:
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ORing电路
即当USB power和5V电压同时存在时,优先使用USP POWER供电
原因如下:
1、当A处电源拔掉时,C点会给电路供电,VGS>0(因为二极管D存在压降),此时P MOS是不导通,
2、当C处的电源拔掉时,A点的电源会给电路供电,VGS<0,PMOS导通,AB之间压降几乎为零
3、当A、C两处的电源同时存在时,二极管D的压降大于PMOS的body-diode的压降(或是Va>Vc),所以此时的VGS<0,PMOS导通,一旦PMOS导通,AB间的压降就近似等于0(MOS管的Rds-on很小),此时二极管D处于反向截止状态,所以此时只会由A电给后面的电路提供电源。
注意:3成立的前提是USB POWER的电压一定要大于5V(C处提供的电压),否则会出现1所述的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么接会漏电到USB口的

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P沟道的MOS管这么接也是可以的

这样接是有问题的,如果是USB POWER的电压小于5v,虽然PMOS不导通,5v也会通过PMOS的body-diode反灌到USB POWERc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百度说现在MOS管基本没有不带寄生二极管的了,如果大神你能找到,能不能把型号告诉我啊,我找过了 ...

是的,现在的MOS管很少有不带寄生二极管的,而早期则有很多不带。查具体型号的最好办法是靠晶体管手册,现在都太依赖网络了,而百度在技术方面的检索能力非常弱,需要有足够耐心和技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P沟道的MOS管这么接也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认为厂家傻或者偷懒没画二极管,自己分析一下,如果该二极管存在会发生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ORing电路
即当USB power和5V电压同时存在时,优先使用USP POWER供电
原因如下:

赞一个,说的很正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ORing电路
即当USB power和5V电压同时存在时,优先使用USP POWER供电
原因如下:

未必有优先USB的结论吧?
假设USB电压大于适配器,适配器5V,那么Vg=5V,PMOS的Vgs(th)按最小0.5V来算,按PMOS体二极管正向压降0.8V,肖特基二极管D正向压降0.4V,USB电压要达到多少才能让PMOS导通?才能优先USB?实际上这个电路本来就是优先适配器供电,如果你想优先USB,就把两个电源换个位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方向我知道啊,不用看了,我就想问有没有不带体二极管的MOS,有就麻烦告诉我型号,谢谢 ...

氮化镓的可能没有,但是价钱嘛,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