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模拟信号转差分信号

楼主(2017-07-13):
VIDEO为模拟信号,将此信号用两个运放作处理,然后得到一对差分信号,这个原理过程求解析,是否有这样的运放芯片,可以直接实现此功能求推荐

网友A:
有专门的视频单端信号转差分信号的,这个不是用一般运放做假差分能处理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