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双向全桥调试求助! DAB调试求助!

楼主(2017-07-13):
谢谢各位了~~~~真的是困扰太久了!!!双向全桥的输入和输出都是电池,对副边的电池电流进行闭环控制,结果只有一个方向能够稳定控制,另一个方向产生如下图所示电流(当给定是1.5A时),大体上平均值是控制住了,但是上下波动太大,与另一个方向闭环效果差太远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查了一下,发现副边的两个下管脉冲有丢失,但是找不到原因,两个下管共用1个驱动电源,然后我将驱动芯片和驱动电源都换了,结果没变化。 难道是因为两个电池之间就做不了双向全桥吗?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你电路是不是只对一侧的电流采样做控制?

你找点双向DCDC的资料看看吧

楼主(2017-08-29):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你电路是不是只对一侧的电流采样做控制?

你好,确实只对一侧采样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