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隔离电源,当非隔离电源使用,有问题吗?

楼主(2017-07-13):
手上有个隔离电源模块,但是电路之前是用容阻降压做的
容阻降压出问题了,想直接用个隔离电源调试,会不会出危险

网友A:
电源模块前后级地短接
如果你没有用到可控硅 测过零之类的 那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前后级地短接
如果你没有用到可控硅 测过零之类的 那是没有问题的  ...

我还真用到了,可控硅和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