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仿真误差求助

楼主(2017-07-14):
左图和右图都是用的300K、100K、10nf组成的充放电回路,以左图为例,按照公式,输出频率应该等于 1/0.7*(R5+R6)*10nf,算出来应该是357Hz,与右图仿真较为接近,与左图差别就大了,所以在此有两个疑问:1、右图是标准的接法,为什么还是有22Hz的误差?  2、左图与右图唯一不同就是放电环节,左图是电容和电源经R6并联后通过R5放电,右图是电源通过R2直接对地放电,电容通过R1对地放电,那么左图的放电方式怎么计算放电周期?   无稳2是另一种无稳电路,此电路仿真结果和计算结果相差无几,这种无稳电路和有二极管那个电路结果为什么不同呢?

网友A:
555 电路的误差, 是人所共知的问题.
因素来源很多. 通常有:
1. 器件误差, R, C 的精度, 漏电流等.
2. 内部触发电路的触发点电压误差.

如果你对时间精度敏感, 建议改用晶振电路的振荡电路计时器, 或者单片机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 电路的误差, 是人所共知的问题.
因素来源很多. 通常有:
1. 器件误差, R, C 的精度, 漏电流等.

那请问在这张手画图中,当电容充满电后,同时闭合SA,两个电路中电容同时放电,直到电容电压到1/3VDD时,两个电路所用时间为什么不一样?图1用时更长。

网友A:
当然是不一样的.
左图, R2 放电时, R1 还给它充电.
右图只有 R2 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不一样的.
左图, R2 放电时, R1 还给它充电.
右图只有 R2 放电

那请问有没有具体的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放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图都画得出來,代表有些基礎。电容充饱达2/3Vcc,电容放电至1/3Vcc 。各种电路放电位准不同以及阻抗 ...

请问放电的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
另外,这个电容倍增器原理是怎么样的,怎么实现放大电容的?我目前知道的同向端和输出端电压基本一样,相当于并联一个电容,请大神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5X%[G9H8JYC5(SBC3F[4IC6.png (10.78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