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 question

楼主(2017-07-14):
我在改写spi的程序的时候总是发生hard fault,我调试的时候发现,停在write处,这是为何,它怎么不去write?

     while(1)
                {
                                /* Write to TX register */
                                SPI_WRITE_TX(SPI0, g_au32SourceData[u32DataCount]);
                                /* Check SPI0 busy status */
                                while(SPI_IS_BUSY(SPI0));
                                /* Read received data */
                                SPI_READ_RX(SPI0);
                                u32DataCount++;
                                if(u32DataCount == TEST_COUNT)
                                                break;
                }

网友A:
没说是哪个单片机的啊,新唐官方都给例程序的。

网友B:
没看出来哪个单片机的。

网友C:
我用库函数搞不懂的时候就直接IO模拟,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D:
总是用IO做SPI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是哪个单片机的啊,新唐官方都给例程序的。

我知道有示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库函数搞不懂的时候就直接IO模拟,可以试试我的方法。

你有写好的借我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是用IO做SPI的路过。

你有写好的借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E:
寫超過記憶體的範圍了。
while(1)
{
SPI_WRITE_TX(SPI0, g_au32SourceData[u32DataCount]);
...
u32DataCount++;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寫超過記憶體的範圍了。
{

什么意思?超过了数组的大小?

网友C:
超过最大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