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TT7022CU的ADC采集数据如何解析

楼主(2017-07-14):
最近在做一个电表    如要采集谐波  但是读回来的ADC数据不知道该如何转换正常的电压电流值

网友A:
这个在芯片资料里面有说明,计算公式都有

网友A:
实际电压有效值为:Urms=Vrms*2^10/2^23  ------7022B

实际分相电压有效值为:Urms = Vrms/2^13 -----7022E

不同的芯片对应不同 的公式

楼主:
那个是有效值寄存器的数,我也用那个解析过   按那个来  3A的电流 最大电流在20多A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有效值寄存器的数,我也用那个解析过   按那个来  3A的电流 最大电流在20多A了 ...

所以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