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2捕获口驱动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7-07-14):
遇到一个问题,希望路过的大神多多指点:
我配置P10.4输出PWm脉冲串,将该信号接至P8.1进行上升与下降沿的捕获。分别使用库函数对这两个口进行配置。配置后,P10.4的脉冲是正常的,但是脉冲的高电平只有0.95V。通过库函数将P8.1配置为上拉电阻的(使用:extern void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uint_fast8_t selectedPort,uint_fast16_t selectedPins);),P10.4脉冲的高电平上升至1.9V左右。我将P8.1的捕获功能禁止,P10.4的脉冲高电平上升至3.3V。
请问,配置成捕获功能的口,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吗?就上述陈述的现象,需要在配置上拉电阻的同时在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吗?

网友A:
如果驱动能力不足,可以通过上拉电阻实现。

网友A:
建议查看一下IO的配置。

网友B:
配置上拉电阻就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了吧

网友C:
驱动电流的怎么去补货?没怎么明白的

网友D:
不需要,10k上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E:
这个测量电平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F:
不需要外部的电阻。

网友G:
IO配置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H:
高电平只有0.95V,检查电源了吗?

网友I:
捕获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J:
使用外部的上拉电阻呢。

网友K:
电源电压是否是正常电压?

网友L:
配置成捕获功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单片机的驱动能力确实有限。

网友E:
正常电压都可以捕获电流。

网友F:
或者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G:
P10.4配置的pull-up吗?

网友H:
电源信号不稳定造成信号输入不稳定。

网友I:
电平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K:
上拉电阻可以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L:
捕获功能就是正常的IO驱动电流,这个问题看看是不是驱动信号的问题。

网友J:
你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M:
这个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加大驱动能力的

网友N:
这样的话是需要增加上下拉电阻的加大驱动的

网友O:
不同的功能的对IO口的驱动能力是有所不一样的。

网友O:
当然了,在功耗上也有所不一样的

网友P:
能不能顺利的被捕获到,跟IO口的驱动能力是相关系的。

网友Q:
驱动电流的问题必须要注意,涉及到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R:
默认的捕获电压、电流是多大

网友S:
这个驱动电流的也就是驱动能力的,驱动越大,中断响应越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