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codec AIC3204的P0_R28寄存器的用途是什么?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7-07-14):
0 28 - Audio Interface Setting Register 2, Data offset setting

Data Offset Value
0000 0000: Data Offset = 0 BCLKs
0000 0001: Data Offset = 1 BCLKs

1111 1110: Data Offset = 254 BCLKs
1111 1111: Data Offset = 255 BCLKs

网友A:
嗯, 数据手册 R28  (0x1C) Audio Interface Setting Register 2, Data offset setting
只有这么简短的介绍.
你需要到官网该器件页面的 "技术文档" 栏, 找编程和配置手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