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使用STVP在STM8S的固定FLASH或EEPROM地址位烧录滚码呢?

楼主(2017-07-14):
问题:如题!

网友A:
在STVP下用新建项目方式建立编程工程,出现的配置界面下就可以设置指定存储区,放置可定义规则的数值。我记得是可以自增减固定步进数的数值,好像不支持随机数,具体你要自己看看。

楼主:
谢谢,找到了。

操作步骤如下:

楼主:
1、新建工程,选择好对应的芯片和烧写接口。
2、保存工程
3、进入project->edit->Serial Numbering   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