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姿势!高手分享ARM裸板调试经验步骤

楼主(2017-07-14):
刚拿到ARM裸板的时候,首先就是要上电。不过上电之前,最好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然后就可以上电了,一般采用稳压电源,这样可以看到电流的大小,如果电流太大,说明硬件可能有问题,用手摸摸板子上的芯片,看看是否烫手,查一下各个电源模块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ARM板正常,就可以开始了。下面根据个人经验,介绍调试步骤和可能遇到的问题:

1.连接仿真器,读写寄存器

将硬件仿真器插到ARM板的JTAG口上,然后连接PC,现在的ARM仿真器好像都是通过USB和PC相连了。连接好后,就给板子上电,然后打开PC端的调试软件,我在这里用的是ARM11的仿真器,调试软件用AXD。如果AXD识别出ARM处理器表示连接成功,如果没识别出来就是有问题了。

(1) 确认ARM处理器的所有供电是否正确
(2) 确认ARM处理器的RESET管脚
(3) 确认ARM处理器的晶振是否震动
(4) 确认JTAG接口是否正确

如果上面这4条都正常,仿真器就应该可以找到ARM。

2. 通过脚本初始化ARM处理器及DRAM

由于是裸板,所以ARM上电以后没有做过任何的初始化。一般会通过执行一个脚本来对ARM做一个基本的初始化。脚本一般就是一个txt文件,例如:

setmem 0x36001004 0x4 32
setmem 0x36001010 0x40d 32
setmem 0x36001014 0x6 32
setmem 0x36001018 0x3 32
setmem 0x3600101c 0xf 32
setmem 0x36001020 0xf 32
setmem 0x36001024 0xf 32
mem 0x36001000 +1 32
mem 0x36001004 +1 32
mem 0x36001008 +1 32
mem 0x3600100c +1 32
….

上面的脚本命令是用于AXD软件的,其中“setmem”命令表示设置某个值到某个地址上,而“mem”命令表示从某个地址读一个值并打印出来。通过这两条命令,可以设置ARM内部的寄存器,也可以读出寄存器的值。脚本的作用主要是对ARM做初始化,一般包括关闭Interrupt和watchdog,配置clock,配置GPIO,配置DRAM控制器。

如何在AXD中运行脚本呢?首先在AXD菜单中选择”System Views”,然后选择”Command Line Interface”,会弹出一个窗口,在窗口中输入如下命令:

ob c:/init.txt

该命令的意思是运行C盘根目录下的init.txt中的脚本命令。

脚本运行完成以后,板子上的ARM和DRAM就应该已经被初始化好了。这时候可以做读写Memory的测试,在菜单中选择”Process Views”,然后选择”Memory”,输入DRAM的地址,然后修改一些地址上面的值,被改变后的值会变成红色,如果可以修改,表示DRAM应该工作正常了。

3. 通过AXD下载程序到DRAM中运行

接下来就是下载程序到DRAM中运行了,主要目的是通过该程序来烧录bootloader。现在的ARM处理器都很强大,支持多种启动模式。根据不同的启动模式,要将bootloader烧到不同的介质当中。在AXD菜单中选择”File”,然后选择”Load Memory from File…”

如图要在”Address”输入下载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Loader_RAM.bin的运行地址。下载成功以后,打开串口,然后在AXD的”Command Line Interface”中输入命令”setpc 0x50000000”,将PC指针指到0x50000000地址上,然后输入命令”Go”开始运行。

4. 烧录bootloader,启动ARM板

被下载的程序运行以后,就可以通过该程序将bootloader烧录到Nandflash,NORflash或者SD卡中,具体取决于板子所支持的启动模式。这个程序可以通过串口下载bootloader。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AXD中暂停程序运行,然后通过仿真器下载bootloader到DRAM中,然后再在AXD中恢复程序运行,通过最开始下载的程序将下载的bootloader烧到flash或者SD卡当中。

烧录成功以后,关电,拔掉仿真器的JTAG,重新上电,这个时候ARM板中的bootloader就可以运行了。

bootloader运行后,工作就容易了。现在的bootloader都很强大,Linux有uboot,WinCE有Eboot,都能支持烧录,下载等功能。一般如果是买的开发板,都会提供烧录工具。不过在更换了DRAM和Nandflash以后,烧录工具可能也需要重新调试了。而且使用的bootloader也需要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