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USB触屏的问题

楼主(2017-07-14):
USB, des, ge, RS, se

最近用tsc2007做USB触屏驱动,遇见以下问题:tsc2007读XY坐标大体位置是对的,但在触屏上随机画线,出来的效果见图片,也就是随机画很多线后发现会叠加成一个个小方块,如果画一条线,出来的效果不收敛(见图片),且尝试滤波也几乎没有效果,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C:\Users\geyuhuan\Desktop\无标题3C:\Users\geyuhuan\Desktop\无标题4

楼主:
图片没传上去、、、、、、

楼主:
如果手指按住触屏上的一点,但力度来回改变的话,出来的效果就是图片中那样,一个标准矩形的小方块。

网友A:
自己开发比较麻烦,可以直接用市场成熟的方案,比如附件这个,提供代码、提供原理图、PCB 直接烧录使用。需要的加企鹅号1258305301

楼主(2017-08-29):
引用 网友A:
自己开发比较麻烦,可以直接用市场成熟的方案,比如附件这个,提供代码、提供原理图、PCB 直接烧录使用。需 ...

已经解决,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