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STM32F103C8T6模拟USB鼠标为何没反应?

楼主(2017-07-14):
电路图

程序也已经下载,但连接到PC没任何反应,为何

网友A:
具体如何没反应,请描述清楚啊,程序有没有在跑,RUN灯闪不闪烁,用BUS HOUND抓包,设备和主机能通讯到何种地步?还有电脑设备管理器能否发现新的输入设备,,,,

楼主:
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未知设备“”
程序在跑,但显然没有枚举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显示 “”未知设备“”
程序在跑,但显然没有枚举成功
...

用BUS HOUND抓包呀,
看看主机和设备之间通讯到什么地步?是不是主机的请求设备没有给予回复啊,

楼主(2017-09-21):
原来是由于控制上拉1.5K电阻的三极管的控制脚的电平搞错了,高电平上拉电阻起作用搞成低电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