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射频电路中的自激振荡?

楼主:
最近在制作2015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D题的射频宽带放大器,在前级放大电路中选用了芯片ABA52563,电路板制作完成后发现产生了几百兆的很稳定的自激振荡,怎么也消除不了,请问有哪位前辈有类似经验,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A(2017-07-14):
上电路才可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才可有人

网友B:
线路板做了阻抗了吗?有稳定参考“地”了吗?阻抗的不连续会导致反射驻波

网友C:
楼主只给出了器件的电路,这还不够。器件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多数会出在电路板的设计上,例如电源的退耦元件离器件的位置,双面板过孔(地)离器件的距离,元件的布局,等等。应该发个pcb照片,还需要有元件参数的电路原理图(不是器件原理图)。
这样才便于别人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