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消除射频电路中的自激振荡?

楼主(2017-07-14):
最近在制作2015年全国电子设计大赛D题的射频宽带放大器,在前级放大电路中选用了芯片ABA52563,电路板制作完成后发现产生了几百兆的很稳定的自激振荡,怎么也消除不了,请问有哪位前辈有类似经验,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A:
这个 几百兆, 到底是多少.
高频信号, 耦合非常容易, 电路板布线不小心引入的pF 以下的电容, 也足够引起满足振荡的反馈条件.
周围的高频辐射无线电信号引起, 如收音机电视机信号等. 你只是接收了这个信号产生了共振

网友B:
有可能是外部引入的,也可能是输入输出不匹配导致的自激,PCB布局,板材、走线线宽、电容是否用的高频电容,这些都有影响,用网分测下S11,S22看看。

网友C:
求一下K和μ。。就知道哪里不稳定了可以加入负反馈或者调整偏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