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模拟USB鼠标,为何没反应

楼主(2017-07-14):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USB的信号引脚,要有分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USB的信号引脚,要有分压的。

D- 上拉1.5K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USB的信号引脚,要有分压的。

加上拉电阻,显示  unknow device

网友A:
USB的枚举过程没通过,电脑当然不认识这个USB设备,当然也就是unknow device。

楼主(2017-09-15):
已解决,上拉1.5K电阻接在D+线上可以识别此USB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