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Z用CW10.6开发如何生成烧写文件?

楼主(2017-07-14):
我用CW10.6开发S12Z单片机如何看到烧写文件?

网友A:
你编译不会生产烧录文件嘛,那样就可以看到;如果这都搞不定还开发个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不会生产烧录文件嘛,那样就可以看到;如果这都搞不定还开发个毛啊 ...

首先,我检讨自己我没有问清楚,在我工程文件下没有看到.S19文件,我用的离线烧写器需要这个文件才能烧写;
其次,请说话文明点,都是搞技术的,谁都有不懂的地方。你也不敢说自己什么都知道吧!

网友B:
项目文件夹下有个Bin文件夹,都是放在这个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