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较大功率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2017-07-14):
电机是100W/24V的直流有刷电机,需要换向、调速,可能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堵转。
以下是可能的方案:
1、现成的驱动芯片。但似乎大电流芯片不太好找。
2、自己用大电流MOS管搭H桥?
3、用两个继电器(同时具备常开点和常闭点)搭H桥?但在停电时,两个继电器的常闭点闭合后,会短路电机两端,产生抱闸效果,这是不希望的。
希望大家提提宝贵意见,多谢!

楼主:
没人玩过这么大功率的电机? 也不算很大啊

网友A:
现成的芯片, 很难带这么大负载了, 自己用大电流MOS管搭H桥是最靠谱的方式.
用两个继电器(同时具备常开点和常闭点)搭H桥  也是可行的方式. 寿命是最大的瓶颈吧

但在停电时,会短路电机两端,产生抱闸效果,这是不可避免的. 就算用 MOS 管你也有续流过程, 结果也基本类似.

网友B:
这么大功率只能自己用mos管搭。

网友C:
既然楼主提到继电器方案,说明换向不频繁,可以在电机上再串一个继电器触点用以解决停电“抱闸”的问题,换向之前先切断这个触点,也能防止换向继电器拉弧短路。

网友D:
用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换向,一个MOS管负责PWM调速。

网友E:
1. 用MOS自己搭电路,难度不大,注意死区时间即可;
2. 有PWM+H桥的芯片,这个功率也有;

网友F:
100W还是有驱动芯片的,也可以自己拿MOS管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换向,一个MOS管负责PWM调速。

这个方法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