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串口问题

楼主(2017-07-14):
                                 u32 gd_temp = 10;
                                 SendData(gd_temp);

为什么串口接收的总是0xff
                                 u32 gd_temp = 0;
                                 SendData((u8)gd_temp);
也不行 接收的总是0xff
                                 u8 gd_temp = 0;
                                 SendData(gd_temp);
只有这样接收的数据是正确的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不同类型的数据存储方式

楼主:
是程序的问题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300 code=302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3mmgaodu"...
xdata超范围了
删除了几个变量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程序的问题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300 code=3025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3mmgao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