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信号有频率吗

楼主(2017-07-14):
直流信号有频率吗

网友A:
频率为 0

网友B:
楼上是标准答案,  实际上,直流电源都有纹波的,建议你拿示波器观察一下.
另外,我们串行通信也是直流信号,但是有频率的.
直流与交流的基本概念楼主需要认识清楚.

网友B:
再补充一下,示波器输出直流信号,比如1K 我们认为是频率.
但串口上就不是频率了,称之为"波特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下,示波器输出直流信号,比如1K 我们认为是频率.
但串口上就不是频率了,称之为"波特率" ...

波特率与比特率描述通信的速率,跟频率不是一个领域

网友C:
建议看下  信号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