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IR2101.2104的使用方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7-15):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
只控制正反转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记得IO模拟时序的时候做过。

网友B:
IR2101是什么东西呢,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R2101是什么东西呢,没有用过

应该是用在电机驱动方面的专用IC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R2101是什么东西呢,没有用过

IR2101是双通道、栅极驱动、高压高速功率驱动器,该器件采用了高度集成的电平转换技术,大大简化了逻辑电路对功率器件的控制要求,同时提高了驱动电路的可靠性。同时上管采用外部自举电容上电,使驱动电源数目较其他IC驱动大大减少,在工程上减少了控制变压器体积和电源数目,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R2101是什么东西呢,没有用过

IR2101是半桥驱动,可以用两片IR2101+4个NMOS做一个全桥驱动。

网友F:
IR2104是全桥驱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R2104是全桥驱动吗?

IR2104也是半桥驱动的,都一样

网友H:
那2101和2104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那2101和2104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功能都一样,只是封装和其他的区别而已

网友J:
我看这个电路,没有MOS管,不是需要搭配MOS管才可以的吗

网友K:
我见网上有ir2104与ir2104s,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见网上有ir2104与ir2104s,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个器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8脚的,引脚分布是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我见网上有ir2104与ir2104s,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是直插:ir2104,封装的最大功率损耗(25度以下)是1W,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 to ambient — 125°C/W
一个是贴片的ir2104s,封装的最大功率损耗是(25度以下)是0.625W,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 to ambient — 200°C/W

楼主:
多谢!不过终于调通了!

网友H(2017-08-30):
引用 网友I:
应该功能都一样,只是封装和其他的区别而已

通过的参数不一样,功能当然也是类似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看这个电路,没有MOS管,不是需要搭配MOS管才可以的吗

不需要,直接用这个芯片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