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新手请教,两个单独的DSP板子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7-07-15):
问题背景:

      小弟初学DSP,最近需要做一个24路PWM的输出,我采用的是DSP28335上面只有6组,12路PWM信号。

具体问题:

          手上有两块这样的DSP28335的板子,所以想试着用  一块DSP做信号采集处理+算法+PWM输出,另一块做PWM输出。但是对各路PWM信号的一致性要求较高。
          我看了一些DSP通过emif接口与外设进行通信的**,两块DSP间可以通过XINTF连接吗?地址线,数据线,也是直接连到I/O口吗?谢谢~

网友A:
是要考虑两个DSP PWM同步吗?
是否可以考虑用载波同步。

网友B:
对啊, 是否还需要相位上的同步呢? XINTF 可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搞这么费劲, 你是否可以考虑直接使用 24 PWM 的器件, 比如 TMS320F283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考虑两个DSP PWM同步吗?
是否可以考虑用载波同步。

谢谢回复,需要24路PWM信号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 是否还需要相位上的同步呢? XINTF 可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搞这么费劲, 你是否可以考虑直接使用 24 PWM  ...

谢谢回复,直接用含24路PWM输出的控制器是一个好建议,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理论上是要求各路pwm信号同步的,能否解释一下,使用外部寻址方式为什么不能保证同步性?谢谢

网友B:
有软件参与, 就必然有不可确定的延迟.
即使纯硬件信号, 外部信号的传输, 总是会有这样那样带入的延迟呀. 包括信号边沿不够陡峭引起的延迟

网友C:
同步很难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需要24路PWM信号同步

是24路同步啊,其中一个DSP设置为同步信号输出,另一个DSP的同步信号来源设置为同步信号输入

楼主(2018-03-31):
引用 网友A:
是24路同步啊,其中一个DSP设置为同步信号输出,另一个DSP的同步信号来源设置为同步信号输入 ...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想问一下,两个DSP怎么设置信号同步,就是您说的一个做同步信号输出,另一个设置同步信号输入该怎么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