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Z34002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15):
参照SNVU297“Using the LMZ34002”用LMZ34002设计了一个输入+15V输出-7.5V的电路(输入电容为一颗10uF模压陶瓷电容,输出电容为两颗47uF模压陶瓷电容),测试时电路板上的GND接电子负载正端,-7.5V端接电子负载负端进行测试发现:1.当负载电流设置在0.6A及以下时输出正常;2.当负载电流设置为0.7A时输出降为-6.5V左右;3.当负载电流设置为1A时输出为0,电子负载上显示的电流为0.54A。请问这样的测试方法是否正确?这个现象反映出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LMZ34002        是采用 QFN 封装具有 7V-40V 输入的 2A 负输出 SIMPLE SWITCHER® 电源模块
从产生看, 应该还没有到过流保护的条件. 不过也可能进入过热保护条件了, 是否考虑改善散热条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Z34002        是采用 QFN 封装具有 7V-40V 输入的 2A 负输出 SIMPLE SWITCHER® 电源模块
从产生看, 应该还没有 ...

电子负载一工作电压就拉低了,升温没有那么快。

网友A:
那就可能是电流保护了, 可能电流的脉动太多, 没有到手册的参数就有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可能是电流保护了, 可能电流的脉动太多, 没有到手册的参数就有限制了

等俺按照手册里标称的-5V、-12V输出对应的输出电流能力来验证一下LAYOUT是否OK。